WD750G 笔记本盘 电路板 可以对换吗

楼主(2017-07-06):
电路板进水 刚好有一块 750G 有坏道的 可以直接换吗
笔记本

网友:
不一样的吧 如果是型号一样的可以换 但是换了都要刷固件

网友:
板号一样的可以代换,但一定要焊回原盘的ROM

网友:
板号一样的可以更换,但必须是回写原盘的ROM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两个板子的板号也要一样,,。。。、

网友:
可以把板子换一下试试 ,不会烧东西。不行在对调ROM 。。。

网友:
板号一样,看看主控一样,对换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