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500花屏

楼主(2017-07-06):
那个贴子怎么没有图片啊!
今天中午有个客户来修笔记本,拿出来一看联想Y500的机器。客户说拿到别的地方没修好。我拆开机器看了一下主板,上家动了EC,别的地方也没有焊过。我通电处发一下,可调CC灯闪一下,电流跑到2.多就掉了。看了下故障就叫客户留个电话叫他走人了。等客户走了,在上电看一下故障。还是一样,CC闪一下 保护了,既然待机正常开机保护那么负载短路了。打了下各大电感,显卡电感为0,我去难道显卡短路了。把显卡电感断开在次上电,CC灯不闪了,上CPU内存电流也跑到1.0了。Y500没有集显,独显坏了那肯定也不会显示了。找了个显卡字一样的拆了装上去,打了一下阻值有7欧,没短路了。上CPU内存触发,电流上去了,有跳变但不显示。哎呦我去,这个什么情况,难道拆的显卡也是个坏的。

难道拆的显卡也是坏的啊?哎呦我去,手上没有这个显卡,只能查下屏接口了。屏接口主供电19V有,34脚LCDVDD为0V  24脚背光开启为0V。都没有电压是不是木读取屏信息呢?
看了下 EDID只有1.4V 正常是3.3啊!电压不正常那波行也不用看了。

换了管子开机测量,正常了。接屏 屏幕亮了,装硬盘进系统测试一下。
手上没有这个显卡了,当时就发了个求助贴丢一边去了。过了几天朋友那里弄了个显卡是N13-GT-A2和原来的有点不一样。原装的显卡是N13-GT1-A2的,网上说不能代换,会报错。我看了下N13-GT-A2板子上的显存是6排一边3排的,N13-GT1-A2的显存是10排 一边5排的。没有显卡只能试试往上装了看下。结果打上去完全正常,说明是可以代换的。
干到第3个显卡好了。
第一次发帖不容易,不知道发上图。大神们+点辛苦分支持一下哈。小白第一次发帖真心累啊。不知道有图了没有啊????

网友:
干了三次显卡,真够辛苦的。修完收费顾得上利润吗?

网友:
在炎炎夏日,耐心做了3个BGA。如果是我早就判死刑了,佩服佩服

网友:
那个Q145是不是显卡芯片短路,把这个Q145也烧坏了的?

网友:
显卡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司机,666

网友:
我一看到电路图就头疼  始终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这修的是大工程啊。。。。哈哈,收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看来维修还得有耐心啊 要是我换两个就不想搞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是显存的问题?,显卡不容易坏

网友:
反面的内存容易坏,我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表扬了,哈哈 哈,谢谢分享......................................

网友:
牛X 6666   换三桥值得吗

网友:
现在修个机子不容易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种外观显卡还没遇到过坏的

网友:
换三个显卡也是可以了
  下工夫了

网友:
楼主技术熟练,可以确认故障点。连换三个显卡。直接换全新的就顺利了。

网友:
这种花屏应该是显存的事        y400 就出这问题

网友:
老司机,这机能收300以上吗?换3次显卡实在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