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不通电,进系统又暗屏,已修复OK

楼主(2017-07-07):
型号:戴尔n5110
故障:不通电

检修:

插上可调电源大短路,马上关电,和客户说主板烧短路了,报了三百大洋,叫客户留下电话,说要拆主板出来维修,到时修好再通知来取机.打发客户走之后就拆主板出来检测,一般情况下,DELL 大短路都是电容坏的多,造成大短路,心想,这条水鱼跑不掉了吧。

拆主板出来用万用表检测主板19V并没有短路,再量了下各大电压,也没有短路,心想难不成眼花看错了?仔细一看,电源小板和主板是分离的,马上拆下电源小板一量,果然19V短路,拆下PU3801一测,并没有短路,翻到背面看到PC3801电容有点发霉,拆下来一量,果然是它短路了,找了个电容补上去,装上主板,通电,可以显示了,装上硬盘进系统测试,本以为到这里就修好了,头痛的还在后面。

装好主板进系统开了部电影测试,就上厕所去了,十几分钟回来后看到屏幕暗屏了,电源灯还亮着,接上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重启了一下电脑,内屏又显示正常了,打开酷狗,开着音乐,就去修别的电脑去了,过了一会回来屏幕又暗屏了.再次拆主板出来,基地下载好图纸,打开图纸,查lcd1部分,亮屏工作条件vin 19v为屏接口的1 2 3脚19v正常,5脚亮度调节信号 3.3v 正常。15脚开启信号3.3V也正常,心想会不会是显卡空焊了呢,直接上BGA台,加焊显卡,再次进系统测试,还是开机用着大概十几分钟又暗屏了。再次拆开C壳检测主板,后来无意中看到主板有个蓝牙小板没有装上去。心想会不会是它影响暗屏的呢,死马当活马医了,装上蓝牙小板再次进系统测试,放了部电影就出去吃饭了,吃完饭回来屏幕还亮着,哟,难不成真的是蓝牙小板影响暗屏的?打开图纸一查,原来休眠开关也是集成在蓝牙小板上的,哎,下次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了,一定要所有配件都装齐上去,要不然,修到自己也傻了。

总结:主板大短路,是PC3801坏了。进系统暗屏,是蓝牙小板没装。

网友:
值得学习,这种这机感觉就是送钱的。…。…。…。…。…。……

网友:
N5110还有这个问题,以前没欲个,下池要注意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次注意了,不要走湾路

网友:
老板捡钱了,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秒杀了

网友:
很好,实用,我是新手,多多指教,很好,实用,我是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
不错 虽然类似的经历也有  但不是同一个地方  原理差不多

网友:
呀楼主厉害啊  不过休眠会集成在蓝牙上面还是第一次知道

网友:
大短路一般多是19V电容坏 个别的是场效应管 坏短路

网友:
这还是维修简单的   要是难搞的  就麻烦了  一般暗屏都是好修的

网友:
暗屏,也有不好搞的。有的是屏幕坏了。

网友:
戴尔n5110不通电,进系统又暗屏,已修复OK [修改]

网友:
路寸學習先了,以后会用得上的!!!!!!!!!!!

网友:
暗屏居然和蓝牙板有关系,厉害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次注意了,不要走弯路。

网友:
之前好像修到过这个问题,再次加深了

网友:
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额呵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 几年前 遇到过 后来  就长记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