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无电压改小板维修

楼主(2017-07-07):
一台E420,拿来不开机,按开关也没有反应,拆机,看了主板,无维修无进水,量3.3V和5V没有出来,先换了一片D95280,没有电压,再换了一片,还是没有电压出来,看来两片芯片都有问题了,客户急用,来不及发芯片了,想到有两块小板,可以改了试试,改好测试亮机好了。

老肖笔记本维修 -1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楼主在哪里剪的小板呀,看来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应急维修,加分

网友:
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在哪里剪的小板    只接两根线就行了吗

网友:
这个小板确实不错,不过改了之后原来的不用拆吗?

网友:
这种小板不是剪的,tb有卖的,输出电压可调,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省不少事情啊,呵呵。。。。。。。。。。。

网友B:
3/5伏这样改线要怎么连线的,两个电感分开在两个小板上的,是不是单独一个芯片3伏,一个芯片5伏那种

网友:
这个小板看起来是定制的,比较小 很好安装,剪板的比较大

网友:
小板是自己剪得吗  还是买的啊,感觉减的总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估计这样剪两个板出来改花的时间也不少,有的顾客就是喜欢老吹,我看不起他吹我就给翻他不同他修

网友:
厉害 这样子也可以改  换我直接换板子 懒得改

网友:
看起来很牛b,高大上,什么都有,这样改也行!

网友:
过程发出来

网友:
楼主大神厉害啊!楼主大神怎么改的啊!请楼主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里剪的小板呀,看来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应急维修,加分

这个是12V转5V的可调降压小板  多用于液晶显示器维修 马云家两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伏这样改线要怎么连线的,两个电感分开在两个小板上的,是不是单独一个芯片3伏,一个芯片5伏那种

对 一个3V 一个5V 估计主板上的3V 5V电路要拆掉吧

网友:
这个有网卡芯片容易短路 我经常修到的  系统供电坏的好多呀

网友C:
是不是一头接公共点 一头接供电电感?原来的3 5V芯片和上下管是不是要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一头接公共点 一头接供电电感?原来的3 5V芯片和上下管是不是要拆掉?

哦 不能拆芯片  还有PG信号之类的要连接 是直接分压过去做PG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板是自适应的 12V 19V 35V我记得都可以 只是最大功率3A 感觉一些功耗高的板子不能用

12V-20V,应该可信度比较高,35V电压跨度太大,不见得可以,就算可以,也不见得有多稳定

网友:
大神能不能教我怎么接线的,下次我碰到也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很牛,             不知道用起稳定不?

网友:
这个方法                不错,好东西

网友:
小板子能稳定吗?

网友:
这两块小板是某宝买的,一两块钱一个,输出电压可调,另外主板上的3,5V电感拆掉,小板上的接上就行,实际上不复杂,就是小板上输入20V,然后一个3,3V,一个5V输出,再有一个3.3V接到PG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D:
小板是自己剪得吗  还是买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板是自己剪得吗  还是买的啊...........................

某宝买的,很便宜,一两块钱一个,主要是因为D95280买的坏的多,还贵,所以才改的这个

网友:
这样还不如换95280,,现在价格没有以前高了,,换芯片,比这样改稳定得多,待机功耗也要低些

网友F:
没了等待发件的时间,维修时间其实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了等待发件的时间,维修时间其实不少的!!!!!!!!!!

这个是地州下面的机子,客户是单位里面的非常急用,所以当天收到弄好当天就发下去了,即便这样还是去了三天了,正常本地的机子时间是要宽裕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宝买的,很便宜,一两块钱一个,主要是因为D95280买的坏的多,还贵,所以才改的这个

这种小板最大功率只有3A  建议跑一下鲁大师看看是否稳定 避免返修

网友:
这个是真机智。不过这种小板 时间长了 功率应该不行吧

网友:
有这么多兄弟问情况,我大致再说一下,希望能给到大家小点帮助,这两块小板,淘宝有卖,输入12V-48V直流,输出1V-12V可调,直接从公共点引入19V.一块调成5V,一块调成3.3V.原主板上的电路不管他,不能拆D95820,否则会击穿上下管,要做的是把原主板3.3v与5v电感去掉,把改装小板的3.3v与5v输出接在拆掉的电感后端即可,同时还需要从改装版3.3v上结根线至D95820的20脚,做PGGOOD信号即可。

网友:
这个 可以 有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没有这么倒霉吧,换了两个芯片都 不行,看一下周边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客户催的紧,又没配件情况下只能这样修,赞一个

网友:
涨知识了 有修到过待机芯片烧掉脚位了 补线麻烦不好焊接 下次遇到可以这样改 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这小板改的不错,改板着思路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通用待机 模组 太厉害 楼主哪买的

网友:
第一次见 有这样神奇吗 真大胆

网友:
想问下 是哪来的小板 板层几层的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楼主厉害了,请楼主教我怎么改的啊,谢谢

网友:
牛b 幸好我有做芯片

网友:
改的主板 。。。。。

网友:
这样改 省了不少事

网友:
我怎么,记得这机子待机不出3 5V的啊。。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还能这样改,真不错。技术可以啊

网友:
楼主技术强大啊。小板淘宝订的?

网友:
好多线啊

网友:
想着好复杂 看着楼主改的线好像也没几根

网友:
我还没改过这个 下次试试 关键稳定不 还有怕不怕短路

网友:
以前有见过3.5V 芯片的电源板 ,有见人改过 ,搂主这个是两个小板 ,还是第一次见 ,搂主又没有高清的图片发上来 ,看一下

网友:
这种小板不错 学习了 楼主

网友:
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改法我也见过一个,待机很高大约是0.3几的电流,耗电很大的有点烫。
宋承苟
所以这个也只是权宜之计 实在找不到芯片又急用的时候这样改一下 稳定性估计不是很好
详情

网友:
我感觉不稳定 要不了几天 回来了怎么办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样的小板是买的,还是自己从主板上翦下来的

网友:
这种改法比较省事一点 看来楼主很NB

网友:
楼主在哪里剪的小板呀,看来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这个小板哪里有卖的呢

网友:
这个确实挺厉害,关键你的小板从哪里弄得啊,加分了

网友:
看来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楼主在哪里剪的小板 只接两根线就行了吗

网友:
要用两块这个小板改 还好这个机有这空间啊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新思路,方便很多

网友:
那两块小板是从一样型号的机器上扣下来的是不?还是说有这种专门的35v小板

网友:
这个还没有改过,这个真的是可以应急,看来应该要备用一些在店铺里头才行!

网友:
这个机 3V 5V 芯片坏的的多 楼主厉害啊 改待机电压

网友:
万能的宝什么都有得买,真是我们搞维修的福地啊!

网友:
这个厉害了
楼主 我可以加分不?

网友:
这种改法不知道后期能不能稳定,但也得等你一下

网友:
NB了,可以提供下货源在哪里找到吗

网友:
看着都蛋疼,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学习

网友:
楼主太神了这样都可以修厉害-----

网友:
厉害了 我得天 虽然现在这个95280 很便宜 但是 有的时候 手上没有的时候 还是可以借鉴的 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楼主大神!佩服。。。。。。。。。。。。。。

网友:
楼主这样改稳定性有待验证,如果接移动硬盘类大电流USB设备能不能稳定?

网友:
完全看不懂                           这样也可以!!!

网友:
之前改过      改过B460  3V  5V烧了个 大洞  改了后         用了几个月 挂了 烧了     ,另一个DELL 改过    桥供电  能亮机  不过     小板很烫             某宝上有 电压可调   19V  也可以调到3V               感觉不稳定    不是实在没办法 就不会用这个方法    一旦坏了烧一大片  这个直接  把3V   5V 电感拆了  直接连上就行              那个小板 一个主供电  一个接地就可以  调好电压就行

网友:
好经验,下次可以从别的板子上剪下来,焯上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哦,学到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下次遇到  可以用一下你这个办法

网友:
     小板子哪里买的  看起来挺好用的  经常修到没待机的修不出来

网友:
这个小板的功率够吗?有点怀疑。后期稳定性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