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雷神G170不开机

楼主(2017-07-07):
求助各位大神,雷神G170不开机,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亮,开机键没反应。
不开机

网友:
说的具体点好不好 找待机电压呀看看正常不不正常修待机

网友:
有图只吗 找个图纸 要不不好修

网友:
先拆机测下条件 待机3 5 v 然后再下个图纸 照时序修

网友:
上可调电源 看看有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不是修电脑的吧,哪有这么问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