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万用表UT61E测量对地阻值的方法

楼主(2017-07-07):
以前用的几十块钱的表由于转盘不灵活了,参考论坛的意见买了这款自动档的优利德UT61E,却发现测量对地阻值不会用,到底是该用二极管档和那个测通断档(这两个档是在一个档位上)。
以测VGA接口对地阻值为例,
我用普通的表测量,1、2、3针为75,   13、14针为390,很符合通常所说的数值。
而用UT61E,档位打到通断档(有蜂鸣符号)测123脚为75.72,13、14脚就直接显示OL,我发现只要大于100多的都不能显示,小点的数值就显示正常。
有的人说档位要打到二极管档(有二极管符号),可这款表的二极管档显示的是V,电压值,测123脚为0.1302V,13、14脚为0.6314V
请教一下高手这款表该如何和普通表一样测对地值,还是不适合主板维修用,不行就便宜点处理掉算了。

网友:
请问你以前用的什么表,哪个档位,61E也同样用哪个档位,这样应该是一样的,再者,不同的表所测得数字约有不同

网友A:
这表我在用呀  打值 挺好用呀   二极管档和电阻档是一起的 按蓝键可以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我在用呀  打值 挺好用呀   二极管档和电阻档是一起的 按蓝键可以切换

我知道按蓝色键是可以切换到二极管档,可我的这表二极管档显示的是电压值多少V,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的对地阻值。比如测VGA三基色123脚显示的就是0.1302V而不是75

网友:
这表你用着不想死吗?   PWM 电感前后端测的电压差好多的哦    极不方便   垃圾表

网友:
测对地值就是要用二极管档,实际上测的就是对地的压降,所以是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