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7-07-07):
今天去客户那里维修理光1813L复印机,客户打印复印样张。
一般认为就是鼓芯坏了,更换鼓芯就可以了。
开机发现定影器连接出纸导板地方有一块断裂,导致经常会卡纸。
心得:维修还是要心细,仔细检查机器能够找到问题的原因。

网友:
楼主真仔细,是应该多向你学习

网友:
做我们维修的真的不简单,胆要大细要细,脸皮还要厚,这不是白富美所喜爱的吗?但为什么维修的却有这么多的单身汪,

网友:
定影还导致?这两天搞了台AR158。重影,开始报定影坏,后面维修发现刮刀也坏,修好后客户过来取机又无碳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