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 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7-07-07):
开关是触摸板的,没有反应,上次换了一个驱动板就好了 用了1天 故障依旧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求高手 问问是不是有什么通病之类 望指教
触摸板

网友:
先检查几路供电是否正常,首先要排除是不是电源引起的问题,要是电源问题的话后面所有的工作都没意义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我遇到过,第一次改高压板,用一段时间,驱动板也挂了

网友:
触摸板拆开,看看是否有腐蚀。。。。。。。。。。。。

网友:
你这么问谁知道,你好歹量一量电压正不正常吧

网友:
代换法 该个通用板上去 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或找个有5V输出的电源板 接到驱动板看看 就知道是那个有问题了 是修是换看着办了

网友:
从供电查起 没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我估计触摸板漏电了 你拆开测试下吧 不然修出来了还是会返修啊

网友:
你这么问谁知道,上一次肯定没修好,你量一下电源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一下触摸板上供电正常不 ,还有就是电源板输出的5v电压正常吗

网友:
5V或开关正常吗?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还是仔细检查下芯片的几路供电是不是正常,再看看触摸板有没有进水腐蚀

网友:
电源板问题吧,这机器容易爆电容

网友:
在确保供电正常下,测下触摸板到电源板接口端有根线是3.3V的,点按键有另一根线应会波动,区分好是哪边所至

网友:
先简查各主供电,和触摸板电压是否正常,如都正常就刷一下MC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