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55一体机故障,开机要一两天

楼主(2017-07-07):
我有台联想的B355一体机,开机要一两天,但是开机成功的话也很流畅,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能理解为按开机键,然后等个一两天,才显示吗?还是开机显示进系统要一两天?     楼主耐心着实让人佩服啊。。。

网友:
一两天。。。我的上帝 你坐在电脑前等他?

网友:
什么意思 开机要开一两天吗

网友:
没有说具体,,,看来楼主还没有入行,,,

网友:
在这BIOS 问题满天飞的今天,楼主先刷个bios 试试,十有八九就好了。

网友:
也许你说了安开机到显示要的时间多吧  这可能是bios的问题 你可以去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我怎么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你这说的跟闹着玩似的

网友:
不会吧 按了开机键要等 两天  楼主 可以的

网友:
不卡机的时候卡在哪儿了就修哪儿啊,这个东西嘛也就是这样了

网友:
维修真的是门技术呀,我是认真的学习了,内容不错,收了

网友:
开机一两天是个什么鬼。。。。。。。。。。。。

网友:
受潮了吧         拆开 研究研究啊  自己观察 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这么奇葩问题。。。。。。。。。。。。。。。。。。。。。。。。。。。。。。。。。。。。。。。。。。。。。。。。。

网友:
这问题, 按开关没反应还是进不了系统啊 你要说的清楚点, 这种情况我们不后判断问题

网友:
按下开关知道不对就显现问题了,你还坐那里等一两天?

网友:
换个硬盘数据线试试,以前有过电脑开机一个小时,数据线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