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插卡机的主控MCU用什么刷程序?AU6860B

楼主(2017-07-07):
一个大妈用的插卡机,说是充不上电

拆开机一看,里面是挺简单的一个主控+一个扬声器+一个18650的2200mah的电池

没拆机的时候好像不能通电,当时没有留意,印象中应该是的,因为拆开机的时候看到下面红圈标的地方有一个电阻成两半了,也没有留意是多大的阻值

这个主要是给电池充电和主供电,我试过,原来补了个100K电阻结果输出为0了,后来换成100欧的也是不行,于是在网上找资料,查主控是个山景的AU6860B
下面上个参考PDF,发现这个地方的电阻很小是2R4的限流,X宝网上查唱戏机维修配件限流电阻大部分是4R7的电阻,我回想好像原来那个两半电阻有个4什么7,
可能就是4R7,但是没有找上,找了个2R4接上,就能通电了,原来用两个2R4串联的,后来发现用一个也可以

但是开一会发现主控MCU特别烫手,关了机测对地阻,发现拆下MCU主供电16-18pin脚,对地阻为399左右和426左右,一接上MCU就成了12,判断芯片可能坏了
从网上发一个回来,换上测量不短路,但是通电,也不能工作了,怀疑芯片没焊好,可是焊了好几回都是那样,把旧的焊回去就能工作,后来就问卖家,说可能要
刷程序才行,看到上面有一个T24C02A的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发现读不出数据来,可能是加密了,焊上旧的MCU,我没有接这个ROM芯片,开机试了下居然也能工作,看来是MCU带程序,

那么现在问题清晰了
这样的MCU要用什么东西才能把里面的程序备份下来,然后再传到新的MCU上面去,有没有人知道,求救

网友:
上传这个PDF:AU686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