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通病m1脚飞线!

楼主(2017-07-07):
飞好完美修复!

网友:
一开始的故障是:触摸失灵时不灵,飞好ok!

网友:
这个     真       爱    坏

网友:
先收藏了。。还没修过手机,,改天碰到了试试看

网友:
我这边有台6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6P 通病,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拍的图片很清晰,楼主很细心

网友:
6p遇到过多台,不稀奇了,图很清楚明了~~~~~

网友:
6p的通病,最好是刮开背面的测试点飞线,以免板层内断线!

网友:
这样也行?不会多写几个字啊!

网友A:
一直飞线都飞不好,有什么方法吗?能不能指点一下,我没有显微镜能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飞线都飞不好,有什么方法吗?能不能指点一下,我没有显微镜能飞吗

最好飞线在显微镜下操作,首先要飞的点进上锡加焊膏,漆包线也要上一层锡。然后用尖老铁焊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