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7-07):
昨天收到一台客户送来一台戴尔n4010,一看机器估计就是显卡问题,但是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并不是显卡,而是开机掉电,有时候进系统掉,有时候机器刚亮就掉,没有规律,起初以为是显卡有问题造成他掉电,然后我就吧内存拔了还是一样会掉电,这个时候可以把显卡排除了,这个时候看到机器散热器很热但是风扇不转,难道是散热引起,也不像是啊,不至于刚开机就掉电吧,难道是温控,找到温控芯片取下试下,还真好了,

网友:
。。。。。。。。。。。。。温控坏了吗。。。。。。。。。。。。。

网友:
多查查  吧,这种,   没有    绝对

网友:
掉电的一般都不会好修!!!!!楼主还是可以的

网友:
温控芯片坏了?发上芯片型号看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应该发个图片

网友:
以前搞过一个亮机马上掉的 是显卡虚汗了

网友:
有显示然后掉电的机器,一般先看散热器热不热,然后再干温控芯片。

网友:
要是我可能xiubuha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