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灰线没5V?

楼主(2017-07-07):
      通电后短接绿线电源启动,3.3V  . 5V  . 12V均正常,装在主机上点不亮,仔细检查发现灰色线始终没有电压,339,7500都换了,还是不出电压,看迅维有大神说是分压电阻,我查了,还是不出,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灰色为PG信号,是有AS339内部运算放大器14脚输出出来的,你可以查看下运算放大器的10脚和11脚的电压差,以及as339的第三脚供电脚是否由工作电压,对地打阻值看下as339各引脚阻值应当在400-800左右算正常把,

网友:
339有工作电压,我去打下引脚阻值,谢谢

网友:
灰色为PG信号,是有AS339内部运算放大器14脚输出出来的,你可以查看下运算放大器的10脚和11脚的电压差,以及as339的第三脚供电脚是否由工作电压,对地打阻值看下as339各引脚阻值应当在40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