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拆卸a8,焊盘这样子

楼主(2017-07-07):
像这样焊盘有的脚连在一起了,是温度太高或者太低,还是太早取下来才会照成这样,大神请指教下

网友:
本相连,刮或者拖 把相连的铜箔上锡了而已。斜线点绿油,竖线和横线可以不用管

网友:
我们新手建议 全部补上绿油 补油不要太厚。。。。最好薄薄一层。。。。。。。。。。。。。

网友:
密密麻麻的 眼睛痛啊

网友:
笔记本 这种情况 可以 不用 管他。
最近 也是在学习 手机 ,觉得 不好能,坚持吧。

网友:
楼主是问温度高了还是低了,可引以为鉴,我也想知道、楼主是拖锡以后才连锡的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清理焊盘和除胶时,铬铁温度太高,刮时用力太大造成,这样只能绿胶补了!

网友:
拆cpu这种情况不可避免,补点绿油就可以了的,如上所说要薄

网友:
温度和时间都有关系。温度再高点,或者时间再久一点再翘,。

网友:
漏铜的地方用绿油补一下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低了 时间短了 就撬了 耐心在吹会

网友:
这样的 弄起来很闹心啊 。。。

网友:
带胶硬翘下来了,应该是锡熔了再等一下下再翘

网友:
温度高了吧,少涂点绿油看看。

网友:
这样的 弄起来很费劲补绿油 。。。 。。。。

网友:
我想问问用绿油网可以吗?咱们要的是速度。不墨迹的。

网友:
先涂上薄薄的一层,再用绿油网点对焊盘点,再用固化灯固化秒,取下网,再刷去没有固化的

网友:
固化6秒,不要超过6秒,不然容易把有用的点固化就麻烦

网友:
绿油网我也没用过,真的不知道好不好用,直接用镊子涂也OK

网友:
这个没关系的 本来焊盘就是链接的!点好绿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