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M4010 重植北桥过程(维修记录)

楼主(2017-07-07):
板号:09915-1 48.4EK10.011

故障:开机没显示

   明显北桥虚焊了,北桥型号216-0752001,以下将重植过程简单记录一下,高手们可以无视了。

网友:
好久没有植球了,谢谢楼主分享,温故一下。

网友A:
楼主摘桥的技术牛啊,黑胶桥居然一个点都没掉

网友:
重置一下能顶2个月吗,温度太高,过不了太长时间就挂了。。换改良的吧110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摘桥的技术牛啊,黑胶桥居然一个点都没掉

这种怎么可能是黑 胶  想太多

网友:
取黑胶要费很多精力的,掉点是最怕的,直接加焊是最好的吧

网友:
这种还是换改良的好,,不然反修率高  修过的人都知道 修好怕返修

网友:
黑胶,取过。难点在掌握不好温度时间,只要掌握好了,你那个BGA温度设置多少,时间多少,取的时候,慢慢挑,都是一样的。
千万温度不对,在那使劲翘。就完了。

网友:
我就不知道那些人怎么讲m5010是打黑胶的  怎么想的

网友:
我一般都用直接加热的钢网 你这个 搞不来 不好定位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北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