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p5G41跑9B,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07):
p5G41可以跑码,但是诊断卡停在9B,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问题

网友:
不够详细,具体电压,一般就是类的刷BIOS,还有就是桥之

网友:
这般有通病 论坛搜搜 bios旁边排阻爱坏

网友:
跑电路查吧,,,,,,,,,,,,,,,,,,,,,,,,,,,,,,,,,

网友:
看一下电流的情况,,,,,,,,,,,,,,,,,,,,,,,,,,,,,,,,,,,,,,,,,,,,,,,,,,,,,,,,,,,,,,,,,,,,,

网友:
清CMOS试试 bios旁有跳线帽由 [1-2](默认值)改为 [2-3] 约 5~10 秒钟(此时即清除 CMOS 数据),然后再将跳线帽改回
或者电池座的正/负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