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短路电容的方法

楼主(2017-07-07):
通常情况下,同条线路上电容大电流短路的话只能用大电流去烧,如果烧不穿的话那只能一个个拆了试,很是麻烦。现在的这个方法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压的内阻的大小得出坏电容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对进水烧不出的非常可行,已测试多个同样短路故障的手机。方法是:先要知道该条线路上的电压为几伏,调整电源表输出低于该值,然后夹电让线路的短路电流表显接近1A,(通常只要零点几伏就会接近1A的值。)万用表电阻20k档,黑笔接地,红表笔去测该条线路上相连的每个电容的正极上内阻值,坏的那个电容的内阻最小。(相比好的电容有几十至几百欧姆的差值,视万用表不同)把最小阻值的拆除即可。该法必须确定为原器件短路而不是锡焊短路,如果焊接短路只能测出大至的区域。

网友:
非常好,想老师一样讲解方法,如果再找个实操那就更好

网友A:
这倒是个新奇的想法,值得一试。

网友B:
如果是完全短路内阻为0的就没法用这个方法测了。因为你测哪个地方都是0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没试过。或许值得一试  感觉对新手应该有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完全短路内阻为0的就没法用这个方法测了。因为你测哪个地方都是0

那就用200欧测 总会有个阻值最小的

网友:
感谢分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倒是个新奇的想法,值得一试。

根据欧姆定律,如果有高精度的电流表和6位半的万用表,用量测电压点电压的方法也能确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根据欧姆定律,如果有高精度的电流表和6位半的万用表,用量测电压点电压的方法也能确定的。

这样的万用表价格也不便宜,在维修量和投入成本上面,又要开始犯难了。

网友:
感觉学习到了,等待实地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万用表价格也不便宜,在维修量和投入成本上面,又要开始犯难了。

就是楼主所说的方法,普通的万用表也无法做到,也是要高精度的。

网友D:
楼主的方法有些欠妥,同一条线上的多个电容,不管是否短路或漏电,所测得对地阻值是一样大的,不可能漏电的那个电容的对地阻值会不一样(偏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方法有些欠妥,同一条线上的多个电容,不管是否短路或漏电,所测得对地阻值是一样大的,不可能漏电的 ...

你的这个说法不对,用高精度的万用表是可以测出不同的,普通万用表肯定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说法不对,用高精度的万用表是可以测出不同的,普通万用表肯定不行。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搞维修的有多少人在用高精度的万用表,一年都只赚那么多小钱谁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搞维修的有多少人在用高精度的万用表,一年都只赚那么多小钱谁舍得

聊的是技术,不是经营。

网友:
有机会去试下老师的这个方法,前段时间就有台烧不出

网友:
一直在找方法中,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方法都太费时了,最好是有一种工具就放上去就能直接的知道电容或电组是好是坏了。哈哈哈,不过目前似乎还没有。随着科技的发达以后肯定会有的

网友:
路过看到都是技术呀’‘收藏起来先

网友:
我所遇到的是电阻为零  这个方法不好用呀,只能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有机会试试这个好方法!相比用烧鸡法检测元件温度高低判断元件好坏,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E:
如果遇到的是电阻为零 这个方法不好用呀,
心在飞翔
电阻不可能绝对为零,就算是一根铜导线也是有电阻的,这个时候看的就是万用表的好坏,或者是说使用毫欧表
详情

网友(2017-08-10):
引用 网友E:
如果遇到的是电阻为零 这个方法不好用呀,
电阻不可能绝对为零,就算是一根铜导线也是有电阻的,这个时候看的就是万用表的好坏,或者是说使用毫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