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公共点短路

楼主(2017-07-07):
笔记本公共点短路  一般我们都是把电流调低然后用手去摸    但是经常摸到坏的电容特别烫手   手被烫了几次都不敢去摸了  给我的维修路上留下了些许阴影  所以我想问下论坛的大神们  除了烧鸡大法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修公共点短路   有的话给小弟学习下

网友:
只要能把机器修好,收到钱就好,烫一下算什么。这是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
  烧机大法最实用的

网友:
苹果公共点短路真的很少碰到过了。

网友:
电压调小点,摸不出来再往上小幅度调,大电流很容易烫伤

网友:
哈哈,你别那么用力按着啊,有钱收,小烫一下算什么,  我觉得目前应该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电压调小一点,用手背去摸,以前被烫了一个泡

网友:
汤一下收几百还是可以接受

网友:
电压调小   电流调小   就不会太烫

网友:
那就是最好的办法了m ................................................................

网友:
红外温度测试仪 不过好象很贵很贵~~为了修这个 不划算了

网友:
那就不要用那么大的电压,电流上到0.8以上就很好摸出来了,不行就慢慢断电路。一个一个查,

网友:
把电流调小点,摸的时候谨慎点喽,这个方法找故障点还算方便的

网友:
要不就是先目检,仔细点,有好多也是能看出苗头的

网友:
烧鸡法是很好的方法,电压小点,烧的时间短点嘛

网友:
电流调小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