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 NOTE3全网通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07):
维修方案:
1、加电观察是否漏电,如果漏电,区分VPH_PWRVBATT具体哪路对地短路或阻值异常。
2、如果按开机键大电流且开机,确认送修故障,测试手机功能,通过全面检测手机的振动、振铃、显示、通话、充电等功能,从功能不正常中去查找故障点,如果某一个功能不正常,故障范围应该在相应的电路上。
3、如果安开机键大电流且不开机,测量U701/U201各输出电压,按开机时序上电压的输出顺序去测量对地值是否有短路或被拉低,短路或被拉低的线路即为故障电路。
4、如果故障电路是开关电源(SMPS),摘下输出线路上的电感,测量电感两端的对地阻值,判断是电源本身损坏还是电压输出线路上负载损坏。如果是负载损坏,在摘下的电感负载那一端,拉入一电压(与电源输出电压等值),查找并摘下发热元器件。
5、如果故障电路是线性电源(LDO),输出线路上有0欧姆电阻,摘下电阻并测量电阻两端的对地值,判断是电源本身损坏还是电压输出线路上负载损坏。如果是负载损坏,在摘下的电阻负载那一端,接入一电压(与电源输出电压等值),查找并摘下发热元器件。

网友(2017-09-01):
思路还可以。希望多多分享给大家一些维修思路。大家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