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不开机维修分享

楼主(2017-07-07):
接到机器连电脑显示恢复模式,但序列号那栏为无,想着应该是硬盘出问题了,进而刷机意料之中的报错40.更换硬盘再刷,仍旧报错40...一下子感觉很不好了。。                                                                                                    于是取下硬盘测量引脚阻值,阻值正常。再次装硬盘测量其工作条件,当测到硬盘与cpu通讯的其中一根信号线的上拉电阻时,问题来了,阻值完全正常,而其中一颗电阻一端无电压,于是判断该电阻损坏,更换。。换了第三颗时候完全信心全无了(其实这时心里已经明白问题所在了,只是不愿意承认和接受)。。于是用手指按了按cpu.再刷,真是一路通过了。。马上装壳开机(兴奋地以为可以侥幸过关

)。。亮屏那一刻傻眼了,竟然红底黑苹果,正常应该白底啊。。                                                                                                    想了想又取下硬盘重写底层。装上再次触发,正常开机画面。(这时胜利的曙光又感觉到了

,然而取经路上,劫数难逃).玩着玩着发现电量显示不正常,一会百分之五十,一会又百分之八十的,而且不定时会重启(看着它反复重启心里说不出的复杂啊),好吧,痛定思痛,取出主板直接加焊cpu.(由于本机是类似搬小料板的板机,直接加焊即可,真没办法再重装),完了再次装机测试,这次玩了好久都没在重启了。心里那个舒服啊

网友A:
哥们,图片打不开啊,你先保存到电脑,发帖的时候再上传。

网友B:
图片看不到,重新发一下啊兄弟   QQ空间的图片一般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到,重新发一下啊兄弟   QQ空间的图片一般不行

不好意思啊兄弟,我这个是之前修的,记录在QQ空间上的,图没有拍的那么详细,你需要了解哪里,可以跟我说一声,我尽力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到,重新发一下啊兄弟   QQ空间的图片一般不行

兄弟是说图片直接看不到吗,我这边都是看的到的啊,我头一回发帖,经验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图片打不开啊,你先保存到电脑,发帖的时候再上传。

好的,我刚知道,多谢,我在重新弄弄,第一次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图片打不开啊,你先保存到电脑,发帖的时候再上传。

我重新编辑了,你再看看,看可以不,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到,重新发一下啊兄弟   QQ空间的图片一般不行

多谢兄弟提醒,我在认证。刚重新编写了,你在看看。

网友:
woaimeinv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组装机就是没胶.随便加汗就行了~~~~~~~~~~~~估计原来也是CPU虚汗的.

网友C:
大兄弟   手指按了按cpu.完了再刷机  这中操作真没想到过

网友D:
cpu虚焊了你还抱侥幸心理,还好是板机没有胶,要不然干cpu真是烦

网友:
你一个新人,刚申请账户就灌水,想被封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   手指按了按cpu.完了再刷机  这中操作真没想到过

这个不稳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虚焊了你还抱侥幸心理,还好是板机没有胶,要不然干cpu真是烦

U 也不是想象中那么难干吧,

网友:
在qq空间里把图保存一下 不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E:
这个加焊没试过,感觉不稳定,。

网友:
传说的板机吗??不过这种机器出问题也很正常。不过楼主提醒了一下,这种机器不打胶可以直接加焊。对维修来说是一优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加焊没试过,感觉不稳定,。

他板子,没打胶的。加焊一下也没什么大问题。打胶的直接加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U 也不是想象中那么难干吧,

还好,的确没那么难干,以前我也不太敢动U,其实心态放好了,就没什么了。都一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