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230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7-07):
戴尔E6230  进水机  洗干净触发0.14  加焊南桥刷BIOS故障依旧  求大神告诉怎么修

bbx7770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你这是笔记本吧?0.14电流?社么鬼,又不够字数?

网友:
触发了跑0.14A?那你查查各大供电是个什么情况,内存,总线等等。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2017-09-23):
这都是缺电压造成的 问题 或者是有断线

网友:
我这有个戴尔6230 开机不显示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谁有这个机器的BIOS? 请发上来一份  谢谢!

网友:
你这是讨论和求助?我怎么感觉你是来骗分的?

网友:
查EC输出条件 这种情况就找EC MEIMAOBING

网友:
戴尔我搞过实在不好搞!EC还是bga的!电流0.1~0.3查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