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55/E450 不加电(通病.已解决)

楼主(2017-07-07):
同行拿过来的主板说不加电,Bios EC 南桥全换了个遍也不行.我拿到主板后接上电流计0.03按开关没反应。后打开图纸查EC。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因为这主板EC(IT8586E)是有资料的 我又把EC刷了一遍还是不行。之后看图纸接着查,发现EC 79pin MAINPWON信号电压只有0.7V,明显不正常。发现问题就好办了 ,把相连的都一 一断开 当断到PD2时电压就起来了

接上电源按开关电流上去了,之后又用万用表量了一遍把PQ2去掉接上PD2电压也正常 在料板找了个同型号的三极管装去一切正常 开机进系统测试各功能都正常 故障修复                     之后又陆陆续续碰到几片E450 E455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  所以才把帖子发上来 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恰好手里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汲取经验,谢谢!

网友:
高手呀。一般人估计都不修了…………

网友:
手里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汲取经验,谢谢!

网友:
找到病原就好修,恭喜lz~~~~~~~~~~~~~~~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谢谢  加分  加分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这个不错的经验   就他就一样的问题各级是个通病  有价值 收藏下

网友:
万用表电阻档200M测反向阻值,无穷大好,有阻值换掉。 又是漏电,这问题不好修,有些电压弄不准到底要多高,才满足

网友:
                            图呢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我等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不能评分啊

网友A: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最后换的那个应该是PQ4吧。PD2旁边的

网友:
嗯,E450还真没修道这个问题回头注意下

网友:
修这吗多地方 还好没把问题扩大   同行技术还可以应该去迅维学下理论就OK了

网友:
PD2旁边没有PQ2 有PQ42 PQ2
\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借鉴,努力学习学习!

网友:
上家 应该也有图纸吧,他不会查这个信号啊?!

网友:
这种板子还比较新  就是进水的比较多

网友:
我在修一台SL400不知道是不是一亲的

网友:
不错呀,路过看看,吸取个经验!

网友:
学习了.不错以后就简单了遇到了

网友:
还没遇到不过学习了 这机器 问题很多  又一个通病

网友:
哎呦   不错呦  少年很厉害啊     阿阿阿阿阿

网友:
学到了   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

我就  呵呵

网友:
写的很详细,思路清晰,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高手呀。一般人估计都不修了…………  、、

网友:
技术好,水平高,维修精神强,很少修到这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