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

楼主(2017-07-07):
这个机器一般bios放电就会好  但是会返修果断把机器的桥换了   结果有时候掉电求大师。。。。。。。。。。。。。。。。。。。。

网友:
程序要刷的,你这问题应该不是程序引起的,有可能是换的桥有问题。这桥可是不耐用的

网友:
程序刷了  这个用的原厂bios 不可能卖芯片的这么坑吧。。。。。。。。。。

网友:
桥虚焊或者坏的可能性大,建议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建议回焊一下 以排除焊接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多数是南桥可能还没有焊好 建议再加焊一遍

网友:
在换一个桥试试吧。有可能买的桥有问题 听说这个其实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E440  E540系列都是一样的问题。看这个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5606-1-2.html

网友:
正遇到,开机0.2几掉电风枪扫一下桥就好,不确定桥问题,带黑胶,不好弄,找个点位看看

网友:
换桥的话 得刷bios哦 俩都刷 这个bios版本好乱的 多下几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