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彩票机和电脑怎么共用一条宽带

楼主(2017-07-07):
开始我是这样的,猫接路由器 路由器再分到电脑和彩票机,但是电脑可以用彩票机用不了,后来彩票机必须插在猫上才可以用,但是这样我电脑又用不了,求大神告诉应该怎么接,工具:一条宽带 猫 路由器 交换机 彩票机 电脑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电信宽带吗?是光纤还是拨号啊?楼主没说清楚了。

网友:
多台电脑拨号上网应该可以使用,如果不行让电信给你多开个端口

网友:
彩票机用的不是单独的网???普通的网都可以??

网友:
把彩票机扔出去 电脑留着用 就这样吧.....

网友:
用交换机 路由器 WIFI 实在不行拉条宽带 简单

网友:
没装过 同问一下

网友:
知道水龙头的三通吧????????????????????????

网友:
budong 真心不懂..........................

网友:
已经弄好了 光猫接入交换机 交换机分出接入彩票机和路由器 路由器接电脑

网友:
与机顶盒和电脑是一回事.交换机也俱有拔号功能.

网友:
同问,刚好遇到一个楼主这样的情况,是电信的内网,不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