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灰屏从启修复

楼主(2017-07-07):
新人第一次发帖 第一次来迅维网  给大家分享一个6代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9的维修案例
手机拿到手已经是恢复模式了 在别家修过 我也先刷了一遍 进度条出来  立马报错9   然后我用爱思助手提出恢复模式 开机灰屏  大概思路就有了  因为iphone6灰屏差不多是通病  拆开主板测试指纹麻片          0301到cpu的通断

测试阻值都是680多  正常应该是300多  OK 故障找到了 开始动手

CPU一体拆下 加热台 下面温度270  上面180  拆掉cpu直接飞线

然后装回CPU直接开机

测试 ok  到此维修完成 新手第一帖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互相学习 谢谢

网友A:
码片不是可以直接 用手术刀刮开cpu 飞线。。。。。。。。。。。。。。

网友:
不用分层直接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片不是可以直接 用手术刀刮开cpu 飞线。。。。。。。。。。。。。。

恩恩 是的 但是我没有刮成功过 哈哈哈 所以还是拆掉飞线 下次试试挂的

网友B:
恩恩 配合加热平台 成功率蛮高的 (为啥要四十个字才能回复)

网友C:
这水平也是够牛了 楼主修之前报过风险没 。

网友:
有些手工厉害的是刮CPU飞线,当然楼主这样的做法也靠谱,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 配合加热平台 成功率蛮高的 (为啥要四十个字才能回复)

那焊接底层的时候是用低温锡吗。。。。。常温锡的话不是容易爆了中层。。。。

网友:
楼主这手工厉害,我还没到这种地步。。。。。。。。。。。。

网友D:
楼主说的故障应该是指这个地方吧?............:wuyu::wuyu:

网友:
楼主技术确实不错,手工也杠杠的,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水平也是够牛了 楼主修之前报过风险没 。

动cpu必须报风险的 要不失败了自己陪就惨了

网友E:
修得好,这是大师傅动手啊,一下就搞定了,CPU说动就动啊,这个可以用微型打磨机磨CPU的右下角,然后直接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修得好,这是大师傅动手啊,一下就搞定了,CPU说动就动啊,这个可以用微型打磨机磨CPU的右下角,然后直接飞 ...

成功是建立在失败之上的  之前也失败了很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故障应该是指这个地方吧?............:wuyu::wuyu:

恩恩 就是这两条线 一般摔机容易出问题的这里

网友:
能干cpu.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是建立在失败之上的  之前也失败了很多哦

对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都是从失败中得来的,说的好,共同进步

网友:
加热平台是什么 是400大洋的那个 大铜片么
还是电脑控温一吸得那个高级货吗  还能有上下温度   ,怎么把u一起拿下来 中间空气不顶爆吗??

网友:
不错不错,正好手上有个同样要飞线的,学习学习参考参考

网友:
感觉现在真的要修手机了 现在修电脑不行了

网友:
大师傅,好厉害。我试着植锡失败好多次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