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普223v5l通病

楼主(2017-07-07):
飞利普223v5l。显示无信号。接上vga信号线。灰屏。刷主板程序就好了。此显示器型号有几种。不同的屏程序不同。我在淘宝买的。现在传上照片和程序

网友:
屏的型号。主板的板号和显示型号都在照片上。大家好识别

网友:
嗯  很好 碰到这种故障就比较省心了。。。。。。。。。。

网友:
跟三星的通病一样啊

网友:
三星,LG,我都遇到过,主板的板号和显示型号

网友:
现在怎么显示器也爱坏程序了,不光是三星了,其他也这样

网友:
这种问题好啊,不用花精力去修

网友:
坏程序的确烦人 ,以前遇到过 都是三星  没想到飞利浦也玩这招

网友(2018-03-10):
谢谢分享  下次试试看。。。。。。。。。。。。。

网友:
厉害了         论坛上有写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吗                上次碰到一个

不要动不动就是 通病,从液晶彩显的原理看,程序坏造成的故障概率并不大。

网友:
液晶显示器 程序坏的并不多 ,一般都是电源个 和 开机开关  坏的多

网友:
这种   还是不能确定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最安逸了,就算返修,也都会超过1个月的

网友:
型号都有写上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型号,板号,什么都有,方便查询到

网友:
留下个脚印 万一以后需要能及时找到

网友:
怎么刷啊,要用到什么工具吗,求人教教小弟

网友:
xiexxiexx谢谢 楼主,以后碰到这种故障就比较省心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我这有一个190cw8 无信号   也刷刷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不开机的,不知行不行,

网友:
谢谢分享,下了,分不够 啊,还要30个字,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