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关机重启维修

楼主(2017-07-07):
机子客户反映关机之后又重启进到系统,一试果然是这样,在BIOS下面也似一样,判断主板故障,拆机之后首先刷BIOS故障一样,拆网卡故障也是一样,找到WAKE#

网友:
接着说,一回车直接就发帖了,量到电压才1.3v,终于 找到故障了,网卡已经拆了,查了这个信号这进了桥,上拉电子1K的是正常的,只能换桥去试了,找了个拆机桥上去,上机测试OK了,试了N次没有问题,交还给客户了,,,运气不好就是这样,用了两天,客户说有出现故障了,一试老样子,没道理呀,桥都换了,赶紧拆机,量到WAKE#电压又是1.3,这下明白了,肯定是漏电了,看了半天没有办法割断中间线测试,想了个狠点的办法上了个200欧的电阻,测试OK,WAKE#稳定在2.8V

网友:
看来是板层漏电了,做桥加热好了一下,再坏了只能拆桥飞线了

网友:
网络唤醒信号,,我也修过这个故障。是上拉电阻坏了。

网友:
恩恩、没修到过这问题

网友:
还没修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板层有问题吧 ,给他一个条件能工作正常就可以撒

网友:
看来是板层漏电了

网友:
一开始就得用这种死办法,白白花时间还花个桥,

网友:
网络唤醒信号 这信号还能导致关机重启 第一看到 学习了

网友:
用烤箱 干燥估计也会好,板层漏电了吧,关机重启一般都是网卡问题多

网友:
看着楼主经验,我自知不足啊!自需进修啊!

网友:
头一次发现竟然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
恩 这个有点坑啊

网友:
  一般这个 问题都是南桥问题  还是不行再换io

网友:
还没修过,感谢楼主分享 还没修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老的机器了这种问题的确挺少的  很少修道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少,楼主相当有耐心,不简单

网友:
什么意思啊,网卡吗,不太懂是不是网卡坏了拆了之后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