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 LA-4201 不触发

楼主(2017-07-07):
宏碁la-4201 不触发   待机0.004
     拆机测  有线性VL  5V, 无  3VALWP  5VALWP,供电芯片6237 ,查14脚27脚无开启MAINPWON.
     MAINPWON   开启是VL电压经过PR52上拉的。查PR52阻值正常,追查  MAINPWON 被PQ2控制拉低了 。
   量PQ2 控制级3.3V ,PQ2控制级经过两个二极管,PD6  PD7  ,PD6 一端3.3 一端0v正常,PD7两端3.3,那问题肯定在这边了。
PD7电压是经过pu3比较器出来的,正极 大于负极输出高电位,PU3 5脚 5V,6脚2.5V,按这个电路分析,5脚应该要低电位才正常。
5脚电压是PH2 100K电阻 与PR32  22.1K电阻通过VL分压来的,分压电压正常0.87V。问题就到这了,怎么修好的,想都想的到了。
此机器正常待机0.010

网友:
很想看一看,具体带图片。这样更好理解,加深学习。一直关注迅维网。大家共同探讨。学无至尽,共同提高。

网友:
很细心  我如果很忙着急出活的话直接去掉比较器

网友:
有图有真相,图文并茂,方便理解,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电路分析比较清楚,这才是真正的维修,如果没有查到原因就换芯片,浪费成本和时间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修,顺藤摸瓜,有理有据,不用猜着修

网友:
有图有真相,图文并茂,方便理解,值得我们学习666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小白  好好的学习贴   谢谢了

网友:
很细心。。 。学习   了            谢谢

网友:
就怕有的小白也不明白,就不好玩了,。....

网友:
acer现在好多机器要料板同型号芯片 买的芯片好多用不了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厉害                                           理论很好啊

网友:
高手总是在民间。谢谢楼主的分享.思路清析.

网友:
楼主真细心 有图有真相  谢谢分享   谢谢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电路图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要盲目的修,根据时序理论来修,事半功倍

网友:
工程师牛逼,思路行云流水,不带有弯路啊!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最主要是有图,只要有图都好说

网友:
简单快速的维修

网友:
这样的故障 逻辑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 最怕的是一个现象对应多个故障点

网友:
功力深厚,分析透彻一针见血,示波器用的不错呀

网友:
有图有真相,电路图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要盲目的修,根据时序理论来修,

网友:
PR30电阻 坏了吧 楼主,看图片PR30不对头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思路很清晰 有电路图一般都好修

网友:
现在新机器 无图纸 无点位 以后让我们怎么活啊 维修这行干不长了

网友:
所以呢是电阻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