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液晶维修

楼主(2017-07-07):
昨天下午来了一台ViewSonic液晶,看了一下故障是不上电,初步判断是电源板的问题,跟顾客报价后机着手修理了。拆出电源板后,测量输出电源不稳定,正常5V的电压在4V到5V见波动。于是如下图进行改线确认问题:

电源灯正常亮了,确认是电源板问题后,直接换板解决。
正常显示如下:

网友:
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修机器还真是果断

网友:
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楼主真是简单粗暴,虽然最后是换班,估计成本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