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刷机报错分享

楼主(2017-07-07):
苹果 刷机经验总结分享
验证CPU-验证内存-验证硬盘-进度条开始走(写硬盘)-走到50%表示硬盘已经写完
验证基带-写基带-进度条走到80%表示基带写完-验证NFC-写NFC部分

1:如果进度条在50%之前报错(包括进度条没出来或不走)问题出在CPU、硬盘、U0301指南针(如果进度条都不出来:硬盘和CPU)协处理器,出进度条不走或者走一点,U0301,重装或者更换硬盘,更换指南针,协处理器,重装CPU.

2:进度条50%报错的,表示硬盘写完,问题在基带CPU,基带电源,可以更换基带电源和重装CPU

3:进度条80%或者走到报错表示基带已经写完,问题出在NFC,基带电源基带CPU
(注:6S先验证基带) 报错-2 请使用ITunes刷机 报错-1 刷到三分之二报错-1,基带电源供电输出不正常;基带CPU或者码片 报错2 基带不排除供电 报错3 刷机到三分之二后报错的,是基带U物理损坏问题多,刷机到99%报错的,是码片不能缓存,可以确定是码片问题,先修复,不行更换基带电源旁边的时钟,或者重装或者更换中频, 报错5 基带CPU 报错6 刷到三分之二报错6,码片问题;硬盘 报错9 硬盘问题(包括硬盘供电),逻辑码片(苹果6报错9/14重启,一般是CPU虚焊到逻辑码片 报错10 服务器认证问题,IPHONE6的WiFi损坏或者CPU虚焊; 报错11 检查固件包是否完整 报错12 固件关闭验证 报错13 USB供电或者系统问题 报错14 硬盘问题(包括硬盘供电),逻辑码片,5S报错14蓝屏多是板底断线 报错15 多是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16 基带CPU到码片,多数为码片; 报错20 用DFU模式重刷 报错21 硬盘到CPU CPU上盖 电池 报错26 基带CPU到码片 报错27 码片资料不匹配,请使用码片读写仪器进行修复码片 报错28 CPU或者硬盘,先从硬盘供电入手 报错29 电池检测脚,或者电池坏,或者网络问题 报错31 基带 报错40 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47 码片或者 通讯CPU 报错48 基带CPU或码片损坏,码片不一定坏可以修复 报错53 Touch ID指纹问题;Iphone6的指纹排线或者U0301及供电损坏;网络不好,服务器认证 报错56 多数是NFC,基带CPU到码片,IPhone6后摄像头或者摄像头供电比较多 报错91 硬盘 报错100 硬盘到CPU 报错1002 硬盘到CPU 报错1003 基带或硬盘 报错1005 硬盘损坏,直接更换硬盘 报错1013 服务器认证问题 报错1015 是降级固件出现的报错,修复电脑系统再刷 报错1602 USB供电或者系统问题 报错1611 硬盘虚焊 报错1669 码片没有工作或者资料不对,6S尾插烧掉会报错1669 报错2003 硬盘,底层数据, USB线路接触不良 报错2005 电池问题,电池接口插座,硬盘 报错2009 硬盘和硬盘供电;充电IC到硬盘断线 报错3004 电池,数据线,电脑USB接口不稳定;网络,或者用爱思刷机 报错3014 网络或者数据线接口不稳定,或者用爱思助手刷 报错3049 CPU 报错3194 4代8824等走三分之二报错断定是基带问题,不排除基带供电,刷机开始就报3194检查服务器配置或者在服务器没有此版本SH SH ,固件验证关闭 报错4005 CPU或者硬盘供电,先从硬盘供电入手 报错4013 花屏重启有英文,IIC总线短路或虚焊,连接线路上芯片有CPU底层、硬盘、U2、WIFI,基带 报错4014 CPU 硬盘 报错4015 CPU上层到硬盘 报错
0XE80006B
USB数据线是否正常,检查设备是否连接正常 DXEXXXX错误 ITUNS没有安装在C盘 报错-23 IPAD6报错-23是电池没电

网友:
一定得收下来,以后肯定有用处的,谢了楼主吧

网友:
好文章  学习下,维修小白 标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