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谈谈大华与海康的低端产品,大概比较

楼主(2017-07-07):
大华:民营企业行业大佬
海康:国企行业大佬
200W像素对比:
海康:海康200W效果细腻,夜视也可以,操作上人性化。
大华:200W效果不怎么行,比海康130W好点,夜晚红外效果不如海康,

录像机:海康录像机操作简单,界面直观。萤石云远程查看流畅很少卡贞
             大华录像机,稍微逊色,摄像头添加还行,就是有时候会出现IP更改失败,导致2个头IP一致。远程使用P2P查看稍微卡,使用乐成云看卡的出死。
总结一下:总体海康更加适合网络较差,对远程有要求的客户。
最后活生生的教训:使用海康200W 4个 搭配大华4路录像机  会出现海康摄像头卡顿,黑屏故障。。原因是大华录像机码流不够,
而海康录像机接大华路线没任何故障。。。。。
大华除了便宜一点,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大华学习。。。。

低端比较,高端型号没试过。。。。。

网友A:
楼主是开电脑店的吧 还装监控啊 确实以前大华海康 一个高度现在海康市场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开电脑店的吧 还装监控啊 确实以前大华海康 一个高度现在海康市场更大

都来  弱电 电脑  笔记本维修都搞,没办法要搞点收入啊,现在电脑行业已经熄火了,只有搞搞弱电玩玩了。

网友:
都来  弱电 电脑  笔记本维修都搞,没办法要搞点收入啊,现在电脑行业已经熄火了,只有搞搞弱电玩玩了。

网友:
各地行情不一样吧,我这海康大华的经销价几乎一样,同类的效果也无明显区别,操作方面海康稍复杂点,无线监控大华不如海康稳定

网友:
不搞弱电没法混了,只要能赚钱啥都卖

网友:
现在电脑行业已经熄火了,只有搞搞弱电玩玩

网友:
说实话很少用大华的产品,基本都是用的海康,不论是设置上、界面上、远程访问上海康的优势很明显。遇到过几次海康和大华的摄像头配海康的录像机,大华的摄像头IP总是出问题,而海康的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原来一直用 大华的产品

网友:
试过大华的网络低端机,操作性确实不如海康,与某牌子的球机兼容性不好,未连接外网的情况下,球机的时间和NVR的时间总是相差16个小时.估计是+8小时和-8小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