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楼主(2017-07-07):
今天一大早 客户拿来一个主机 客户反映按开关没反应 我试了下确实没反应,进过换电源 换开关 确定是主板问题 拆下主板看了下是华硕P5KPL-AM SE 拆下来还是不开机,用万用表量了下待机电压都正常,开关电压3.3也正常  用手触摸 IO 网卡 都没有发烫, 想到华硕的通病是822的排阻  我在IO 旁边 南桥旁边都测亮了822排阻的阻值都正常 ,基本上可以排除是822引起的不开机,网上找到点位图看下了电源24针上的绿线 跟IO旁边的330电阻连接的,我用表量了下 确实不导通了。我刚好有快一样的板子,测量了下确实是通的,这个330排阻又跟IO67脚连接的  我确定绿线跟330排阻断线以后果断飞了根线过去,后来通电出发了跑马一切正常 点亮!后来网上查下了 这种华硕主板确实有这类通病的 还有个通病就是12V上面点最外面根断线!我也拍照了 做下了记号!

网友A:
这板我记得我跑过线.好几块都是CPU最上面那条线就是PSON   好几块都是那里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我记得我跑过线.好几块都是CPU最上面那条线就是PSON   好几块都是那里断

是的 12V 上面也会断线的    很难找  最上的一根   靠12V供电口,  这板子 就2个通病 其他的用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