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进水暗屏的 G460

楼主(2017-07-07):
同行拿来一台 进水的联想G460  说是不开机, 拆机清理一番后,测试无明显短路后通电,开机发现是暗屏, 还好,找到屏线接口,测量发现没有       +LCDVDD_CONN  电压,

+LCDVDD_CONN  来源.到

Q3和Q4,看了下电路,直接把Q4  DS一坨锡连上.开机测+LCDVDD_CONN 屏接口已经有电压了,上屏测试还是暗屏,  屏接口条件已经正常,怎么还是暗屏呢,联想到是进水机,会不会屏也进水了,拆开屏一看果不其然.
LED灯条接口和边上芯片已经明显烧毁,不想搞这个屏了,换上一个新的测试亮机

网友:
楼主故障判断果断   很强势

网友A:
         思路够清晰    判断挺准     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够清晰    判断挺准     高手啊

哎 简单问题而已 过奖了

网友B:
居然还能修屏,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种瓶,直接找一个坏屏。剪一块升压部分 贴上去就好了

网友C:
这样的话,楼主给客户报的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快速点,我也是屏幕有问题直接换,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能修屏,都是高手啊

屏不是修的哦             是换的新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楼主给客户报的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当然是主板和屏幕了.            好在同意修不然又是白忙活

网友:
思路清晰 维修经验丰富 值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