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15-3542

楼主(2017-07-07):
型号 DELL 14-3542
板号   13269-1    FX3MC REV: A00
现象   去电池,接电,待机0.15A
维修    拆裸板, 接电,依旧0.15A, pu4503 51225 发烫。 3d3v_pwr_2 实测1.25V, 5V_PWR_2实测0V。
           S5电压全无, 线性电压无短路,尝试更换51225, 现象依旧。
          EC, 51225周边量测未发现短路。
          测试小电池电压, 0V。
          依照图纸,找到D2501, 测试输出脚RTC电压0v, 测试对地阻值87 OHM, 偏低。
          继续找到C1121, C1122,全拆掉,再测对地355OHM, 感觉差不多了,换小电池,量RTC电压正常,通电线性电压正常输出。
          接开关开机正常。
运气挺好。至此维修结束。上几张图片。。。 图纸顺便附上
菜鸟首发,勿拍为念

fx3mc 13269-1 3442 (1).pdf

网友:
感觉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基本功扎实,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理论经验都非常不错!!!!

网友A:
楼主厉害,我也遇到这个机器,芯片爆烫,也是RTC短路,不看你的帖子还真找不到问题,打芯片3v线性电压阻值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我也遇到这个机器,芯片爆烫,也是RTC短路,不看你的帖子还真找不到问题,打芯片3v线性电压阻值 ...

  多分享,同进步。。。应该感谢论坛

网友:
修机还是要多细心一点。要好好向楼主学习。

网友:
图很清晰,楼主理论很扎实,修的很好了 不是菜鸟

网友:
像这种3V和5V都不正常的  我第一个会怀疑南桥

网友:
楼主写很认真啊,还有图纸,赞一个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