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外星人 LA-C912P 2.0 能够修改原厂bios人

楼主(2017-07-07):
求助戴尔外星人17 R3   版号  LA-C912P 2.0 能够修改原厂bios人   故障是跑码到最后一步不显示  同样型号的主板互相换了bios 都不跑码  在换会各自的bios都能跑码 这是什么原因   难道每个bios对应主板

网友A:
同样型号的是能正常显示的么?这个是六代的吧?六代的BIOS确实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型号的是能正常显示的么?这个是六代的吧?六代的BIOS确实比较麻烦了。。

同样的2快板子BIOS不能互换 换了没的CPU 供电 电流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型号的是能正常显示的么?这个是六代的吧?六代的BIOS确实比较麻烦了。。

只有装他原主板的BIOS跑该显示了却不亮  我修好一块这个板子是1.0版本的同样故障 修改原BIOS OK  可是2.0版本的就不行了 那个会修改嘛

网友:
你那有一台可以亮机的吗,选择OTP方式备份下来,然后要找一个全新的BIOS芯片,用OTP方式刷写进去,再看看~

网友:
没玩过这么牛逼的电脑      楼主好福气    我都没过

网友:
新机器修起来有时候会麻烦点,慢慢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