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FM2A55M没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7-07-07):
有个同行拿了块FM2的主板  说是急着要的  通电测试没复位  没跑马     测内存电压正常 再测CPU电压没有   查ISL6377条件 发现没有开启电压  跑线道旁边一个三极管 拆掉就有3.3了   开机显示了   也懒得查下去了 同行的主板

网友:
说的台简单了点吧!!也要分析下什么原因 拆了就好 了

网友:
直接上诊断卡检测不就完了,多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