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kpad e420 操蛋的毛病 有谁遇到过啊

楼主(2017-07-07):
联想thikpad  e420  操蛋的毛病 有谁遇到过啊     插上原装硬盘   开机挡logo   换其他好的硬盘  直接可以装系统 一切测试正常   原装硬盘经测试  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    bios刷过了  还是不行  有遇到过的吗  那个大神给指点一下   是不是有硬盘微码可以刷的     但是 官网上也没有啊      好郁闷

网友:
问下联想售后,或者直接换硬盘,这破问题没有代表性,感觉就是解决了,也没有未来价值

网友:
这个纠结什么,问问维修站吧。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是碰到过,记得硬盘确实是还是有小问题的,实在不行换个硬盘算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B570也是这样的问题。是桥的问题,换了HM65就OK了

网友:
换了就好,我觉得还是硬盘有问题。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般换硬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