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1M DS2 加电掉电故障修复

楼主(2017-07-07):
故障现象:接入220V电源后尝试加电,加电掉电,可以继续加电。

推断:可以继续加电可以不用怀疑是保护了,技嘉主板多数是因为BIOS程序故障引起,尝试刷个BIOS。

维修过程:在刷BIOS的过程中,多次读取BIOS失败。怀疑是BIOS芯片损坏导致出错,换个新BIOS刷上程序,故障解决。关于bios程序,论坛里有,我就不重复发了。

网友:
这种插不成诊断卡的主版该如何看跑码呀?

网友:
楼主这个也太简单了撒,完全没思路可言。。。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编程器啊,看上去很高大尚,修主板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