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联想B460

楼主(2017-07-07):
联想B460  版号LA46
故障:不触发
  接到这机器,心中暗喜,修到的太多了,迅速拆机。裸板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见图1
如图所见,电容完全烧焦了,更换电容。按开关,一样不触发,修过B460的机器人都知道,待机芯片51125的开启脚13脚无开启电压,分压电阻R376,DCBATOUT脚容易腐蚀,果然用镊子刮一刮,已经腐蚀断锡了,找个阻值250K的电阻换上去。上电,亮机。捡钱的机器。

网友A:
轻车熟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车熟路啊.......................................

联想B460  除了浸液,基本上就是捡钱的机器  。通病就是13脚开启电压分压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

默默的飘过是吧,你应该遇到同样的机器过,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