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38L, 集显。问题,不触发,直接秒杀。。。

楼主(2017-07-07):
今天刚接到一台PP38L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已经被拆了 ,说是不触发,顺利的拿到主板,先观察一下, 有没有弄过,大概看一遍,没有那个地方动过,就是有些胶子被撕了,插电,待机0.01 ,瞬间没了,有些机器是这样,那就开机试试,没反应,打下开关,也没反应,电压也没有,那就先查,有没有短路,打各个电感,这一打,问题还真出现了,其他电感正常,3V 短路 5V 正常,这机器先出3.3V ,开机在出5V,不管,那就烧鸡吧, 这就开始用手摸,但是了,以前被烫到过,还是有点阴影,还是用洗板水吧,问题找到, 此电容坏,换掉此电容,附上亮机图片 机器修复,高手勿喷,也有可能大家修的思路不一样,请理解,BIOS, 图纸,就不上传了,论坛都有。

网友:
洗版水 瞬间不就干了  看的到?

网友:
也可以用焊油  都有阴影

网友:
洗版水 瞬间不就干了  haoyongma ?...............

网友:
电容坏的机器就是捡钱  大家都多减一点 哈哈

网友:
怎么可能一下就干了,实在不行,你用酒精嘛

网友:
3 V短路烧机就是快,一下子就找到问题点

网友:
洗板水干的这么快得用多少啊   焊膏  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