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3 3.3V待机电压短路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7-07-07):
客户一片华擎h61m-vs3  V1.01   拿过来说是开不了机 故障不触发维修过程 1.没有图纸  没有点位  目测没有损坏件
              2.不触发肯定是待机或触发电路的问题  挨个检测 发现1117 2脚对地短路,沿着跑线发现一路通向开关 一路进南桥 插电触摸南桥不发烫 先从好查的开关一路检测 发现到开关附近有一电容短路 换掉 问题依旧 从开关倒推查的几个电阻没毛病  看来不是这一路
              3.重点是南桥了   艰难跑线到南桥电阻没有短路 ?????
这期间隔了几天  没有动它 以为八九是南桥了
            4.想到可以用烧机试试(现学现弄) 3V接1117 2脚去触摸南桥,网卡,i/o,等等大零件  没有发烫的  电容电阻也试试  没有发烫的
是电压不够大?  加到5V 重点南桥 还是没有想象中的发烫??(那个有问题的零件肯定是有感觉的 是我没摸到?) 再试试   1117附近有点烫  重点是这里  我用最有感觉的手指去挨个碰  哎呦  我艹嘞 触电般的感觉让我嗖了回来   找到了 (一个电容 ) 拿掉  开机正常

网友:
辣么牛 不会烧坏南桥吗

网友:
这种故障几乎很少碰到了,又么桥又么网卡坏了

网友A:
楼主图片呢图片呢图片呢。重要的事情说N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片呢图片呢图片呢。重要的事情说N遍。。。

图片我是拍了   包括我受伤的 手指   也拍了   可我怎么上传也不行
郁闷中

网友B:
楼主真牛逼呀,竟然敢拿5伏的电压去烧3伏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牛逼呀,竟然敢拿5伏的电压去烧3伏的电路

谢谢指教   这次是运气好  板子装好正在测试  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