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不触发

楼主(2017-07-07):
这是台处女机,到手测有3v和5v 开关有3v说明隔离过来 刷了bios没用,再查发现南桥少量1v供电测PL9通电瞬间有电压,应该pc246不行了 不管它,在pc153这个空位置补一个电容,通电1v电压出来了开机亮了。

网友:
楼主这个也太简单了撒,完全没思路可言。。。

网友:
这个运气没谁了

网友:
滤波不好,导致不出电压。。补上就好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的思路 不需要什么思路,少一组供电而已。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也行啊 。。。。。。。。。。。。。。。。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说的太直白了。。。。。。

网友:
原来不装这个电容的,也可以用呢,但为什么这会要装才可以呢?可以解析下吗

网友:
你运气也太好了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