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 白苹果红屏无限重启修复

楼主(2017-07-07):
接同行送来一台IPHONE5S,已经在别处被修过了,没修好!开机白苹果几十秒后红苹重启,按HOME键可进恢复模式,也可以连电脑,刷机第二个等待白苹果出来就又到恢复模式了,ITUNES报错4013。先换个U2看看,从5C料板上拆一U2换上,不红屏了,还是重启。主板测供电、打值都没有发现问题,在动U之前先写下硬盘底层吧!868D 300度取下硬盘,完美无掉点,低温锡中和、拖平焊盘、除胶、植锡,上艾普测试架先读底层,记录好后重新生成底层,将序列号等写入,装回硬盘,刷机OK!之前的都没有拍照,拆下硬盘上测试架后才拍的!!
图一:主板重植硬盘后

图二:艾普测试仪重写硬盘底层

图三:更换硬盘后刷机

图四:5s出进度条

图5:激活后进入系统

图6:关于本机

补充内容 (2017-11-25 11:03):
又双遇到同样故障的5S,应该是通病

网友A:
楼至厉害 ,羡慕楼主。努力中。
楼主也是在迅维 学习的吗?????

网友B:
搞得不错 我上次有一个没修初来  拆硬盘爆了  着急了 ,,之前拆了3个都没事 这次心急了 哎  又长个经验

网友B:
挡住序列号和串号的作用是为啥来?为啥来》

网友C: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但是,换看u2 b 换了逻辑码片 ,最后吧硬盘拆了可惜吧cpu吹爆了还得换cpu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至厉害 ,羡慕楼主。努力中。
楼主也是在迅维 学习的吗?????

是啊,迅维实地手机学习了,但是技术还不够精,回来还是以修本本为主,苹果慢慢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搞得不错 我上次有一个没修初来  拆硬盘爆了  着急了 ,,之前拆了3个都没事 这次心急了 哎  又长个经验

有时候同样的温度、同样的手法,不同的板子,不同的结果!我拆6代6P硬盘都爆了2个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挡住序列号和串号的作用是为啥来?为啥来》

保护客户隐私,再者有高手可以通过这些数据远程锁定你的手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但是,换看u2 b 换了逻辑码片 ,最后吧硬盘拆了可惜吧cpu吹爆了还得换cpu

同情中,我也有过吹爆U的经历,想死的心都有!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总的来说就是换U2治好了红屏,重写硬盘底层治好了白苹果重启,为什么我用300度取硬盘要爆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迅维实地手机学习了,但是技术还不够精,回来还是以修本本为主,苹果慢慢来!

和我一样也是电脑手机一起修。

网友:
你这风枪300度就能干下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总的来说就是换U2治好了红屏,重写硬盘底层治好了白苹果重启,为什么我用300度取硬盘要爆c ...

隔热你没有处理好就会爆U,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情中,我也有过吹爆U的经历,想死的心都有!

垫点东西加点水就好啦。

网友:
看来一修是打酱油的 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隔热你没有处理好就会爆U,

背对背的隔热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同样的温度、同样的手法,不同的板子,不同的结果!我拆6代6P硬盘都爆了2个U了

也对 说的不错!厉害 厉害  加油吧 楼主的技术可以的

网友:
红屏4013原来还有这样的问题啊。好像我还有一台5S的,,空了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垫点东西加点水就好啦。

感觉垫东西加水 不靠谱。温度上不支同样也拆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背对背的隔热怎么做呢???????????

没有什么好办法。拆快一点吧,拆久了肯定容易爆的。不过5S真的不太好拆硬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现在行业是越做越乱!   做电脑的修起来了手机  !  修手机的搞起来了电脑!

修电脑的会去搞手机。搞手机的基本上不太搞电脑了。比如我,基本上现在不想碰电脑了。手机换个尾插赚钱和你修一块板的钱一样。你还修电脑主板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换硬盘很容易 ,,很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最初学的时候可能要交点学费。买点ID板练吧。

感谢回答,ID板貌似还要点钱霸,哪里有了,便宜点的

网友:
好文章  学习下,维修小白 标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电脑的会去搞手机。搞手机的基本上不太搞电脑了。比如我,基本上现在不想碰电脑了。手机换个尾插赚钱和 ...

我还在电脑市场,以电脑为主,手工不是足够好的话,U不敢搞,好多故障处理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回答,ID板貌似还要点钱霸,哪里有了,便宜点的

迅维小李那里就有,ID板电源、硬盘、U等都是好的,可以做拆机配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电脑的会去搞手机。搞手机的基本上不太搞电脑了。比如我,基本上现在不想碰电脑了。手机换个尾插赚钱和 ...

慢慢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回答,ID板貌似还要点钱霸,哪里有了,便宜点的

还好吧。不贵,比练死机有意思。。还有点心跳的感觉。死机一点感觉都没有。

网友:
楼主高手,前几天也碰到一台,重启的,刷机报错4013的,应该也是硬盘问题,无奈客户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