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GA-78lmt-s2一列

楼主(2017-07-07):
这种板我修的太多了,大多数通病是IO旁边三个三极管坏,但这块可不是耶,板可以出发,没有时钟,复位,看样子电压没有出来完,AMD时序先内存电压1.5V正常,CPU没电压,问题就是这里了,开始打开图纸量工作条件电压开启都正常,就是没有电压,RT8868,心想估计芯片坏了,找一下费板也没有找到,就找到一个RT8855,我查一下图纸两个芯片引脚一样,就拆下焊上试试,没想到奇迹般的好了,所以在这个般RT8855可以代替RT8868 ,在这个板上RT8871 RT8868 RT8855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