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掉3326A修复P8H61 PLUS R1.00总线供电低导致的掉电重启

楼主(2017-07-07):
故障:不亮机,触发后1s掉电自动重启。触发多次,直接掉电不再重启。
分析:掉电前,查到总线供电VCCIO瞬间电压只有0.6V。找点位图,抓波总线供电芯片RT8121G的上下管G级,boot,未现异常。

加焊供电芯片,boot脚电容电阻等,打值FB的几个电阻(点位图里有2个FB),0欧姆正常,499欧姆在线测量只有389欧姆,暂时不管……突然发现,VCCIO电压变成了0.98V,触发后不再掉电,试着换好U上电(之前烧了个U,所以试机先用坏U),亮机。但电压明显有轻微跳动,0.98~0.94~0.99。担心不稳定,继续追查。
参考帖子的方法飞线——“投机取巧维修P8H61-M PLUS V2 主板-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5192-1-1.html
飞线时,从笔记本的隔离保护电路上,拆了个0欧姆的保险电阻,电阻一端接桥1.05V,另一端飞线接VCCIO,上电,发现接VCCIO的一端,电压被拉低为0.98,接桥1.05的一边正常,判断FB故障,可是FB的电阻阻值未见异常。其实可以参考前辈帖子中的方法,断掉VCCIO,直接用桥供电代替VCCIO,但考虑到该供电功率问题,担心不稳定,最后顶住了改线的诱惑,慢慢摸索故障点……最后发现FB的某个电阻的另一端,去过这个芯片。

挖掉,断开与桥供电飞飞线,上电,VCCIO稳定的1.05V,主板顺利修复。(图纸论坛有,不重复上传了)
帖子写完了,加分随意,谢谢!

网友A:
是3326A这个芯片拉低了总线供电反馈电压从而导致总线供电输出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3326A这个芯片拉低了总线供电反馈电压从而导致总线供电输出不正常,

是的,示波器没抓出问题,FB电阻阻值正常,还是用前辈帖子的方法飞线,才发现FB有问题,找到了一个修输出电压低的新思路

网友:
华硕h61 用这个1000的芯片的电压管理器 都怕 了 好多短路的

网友:
还是用桥供电飞到总线供电,这样电流分流,会不会电流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