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07):
机器型号: R429
故障: 待机0.017 不触发
维修过程:
测试 线性 3 5 出来了。 待机3 5 没发出。 这里进圈子里了。。刷了个BIOS。   后来搜索论坛资料 发现这个3 5 是触发后才有的。。

这个时候要好好研究了。。
习惯性的打下 3 5 的对地值。 3V正常 5V 对地。

这个Q537双MOS管短路了。 移除后对地不短了。。  这个MOS管比较特殊 10个脚 底部有2个脚。从料板上找个装上去。
上电。按开关。电流刷刷刷的上去了。 亮机。。

磨刀不误砍柴工 走弯路是没磨刀。 没分了。 不要嫌弃没营养。谢谢大家。

网友:
同样的5V对地短路,我的就南桥烧了,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 ...

你这样回复。估计有不少人要扣你的分了。 管理员也不会放过你了。赶快改改吧。。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   不过要是早点测试阻值就不会绕进去了

网友:
5v对地短路,多多打值就对了,这种MOS管不好焊。。。

网友:
三星的板子35V貌似就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r429我修过好几个了。楼主这个故障还算不错。难度不大。加分了

网友:
技术不错,就是板子上的土有点多,楼主为什么不先清一下灰呢

网友:
这款机器不触发的还真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