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5 奇怪问题

楼主(2017-07-07):
联想B575  待机没有3.5v 但是只要网EC上放点酒精 待机就出来了 可以正常开机 等酒精没 又会没有待机

网友:
按时序先把待机修出来,看下开    启    信号

网友:
51123 1.6脚电压不正常 不知道1.6电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A:
找图纸看下,看哪里缺电压,肯定用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看下,看哪里缺电压,肯定用电压不正常

51123好像是内部发出来的
但是我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下51123  电压除了 1.6脚没有电压外都正常

网友:
EC  BIOS刷一下试试,不行就换个EC。按图查看1.6 是哪里来的

网友:
既然往EC上放酒精就正常,那先换个EC试试呀。

网友:
查EC待机条件

网友:
放点酒精能开机,没碰到过,一般都是加热能开。先换个EC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看下,看哪里缺电压,肯定用电压不正常

主板是不是进水腐蚀。虚焊了  注意检查3.5v电阻

网友:
1.6是正常的,51123    pin18也要高电平,你看下游没有

网友:
EC 换了 BIOS 也刷了都一个样子,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你说换了ec也不行,这么6

网友:
笔记本已经修好 是51123 18脚开启信号没有 追查来源是EC 发出来的 EC 供电什么的都正常 但是南桥到EC 的RTC_AUX_S5脚位没有电压 实测断线了,这个信号走线在EC下面 所以看不到。

网友:
观察一下ec周围元件有没有腐蚀的地方,可以风枪把IO周围化一下。

网友:
这个EC应该是带程序的,既然与EC有关,只有按时序查EC的待机条件了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 ,我都写了维修过程15楼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