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 触发0.40 不显示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07):
机器型号:G485
故障: 触发0.4 不动了 不亮机。
通病机型:
查COMS 电池电压 0.7V  不正常。 这个机器桥上面有颗电容漏电会拉低电池电压。。
换个新的电池上去,电压一直掉。 果断移除桥面上的电容。机器点火,亮机。正常修复。

通病机器没什么好看的。主要是想让好心的兄弟加点分,谢谢。。

网友:
好看,帖子就背景挺好看的:lol

网友:
的确是通病了

网友:
先收藏起,以后可能用的到        先收藏起,以后可能用的到

网友:
             要分那就给你吧,我可好心了。

网友:
                        g475  85    tongbing

网友:
这个通病很久的了,不过还是要鼓励,顺带顶一下

网友:
联想就是个垃圾,搞些这样的垃圾电脑

网友:
都缺分,,,给你吧,。。,。,。,。,。。,。

网友A:
不用在换个电容装上吗。那样会不会,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其实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

网友:
这种问题的通病 遇到过 不过是G475的 之前不知道 直接换的主板 后来发现这个问题 又找出主板给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在换个电容装上吗。那样会不会,用不了多长时间

滤波电容,不装应该不会返修的,也不会影响cmos的电压

网友B:
这贴还要发啊!!!!!!!!!!!!!!!!

网友:
AMD电池 就是爱照成一系列不稳定,我遇见这机器都是先测量电池

网友:
还像还有一款联想G系列的  也有这个通病

网友:
AMD很多都是桥上面电容漏电短路造成的,这也是通病

网友:
现在分都不好搞    同感啊,    多谢分享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贴还要发啊!!!!!!!!!!!!!!!!

哥哥噢。 天天遇到的机器难道每个都是高难度的? 我一天最少修5台。 不是大短路,就是这样的通病机,要不就是显卡干一炮。 要不就是没待机。 都是些没营养的机器。。 我还要在论坛下资料。要生活。。  如果没营养的你不发,那里来那么多有营养的帖子啊。 等这饿死啊。。 我就剩下9分了。 才不得意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现在分不好赚了    大多数分都给假BIOS了 真是郁闷啊

网友:
这个通病很久的了,滤波电容,不装应该不会返修的

网友:
感觉0. 4  0.567 8   不跑 都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