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重量仅1.05kg笔记本性能如何?华为MateBook X拆机一探究竟!

楼主(2017-07-07):
重量仅1.05kg笔记本性能如何?华为MateBook X拆机一探究竟!

  华为MateBook X采用的处理器为双核四线程i5配PCIe固态硬盘,华为Matebook X有多种配置可选,我们拿到的机器搭载了双核i5处理器,8GB内存,256GB PCIe固态硬盘,显卡为处理器中集成intel HD 620核心显卡。虽然是很主流的轻薄配置,不过Matebook X采用了无风扇设计,所以具体的性能表现还需要用测试来解答,下面通过华为MateBook X拆机一起来了解一下!

华为MateBook X

华为MateBook X拆机方法/过程:

  首先拧下后面的7颗固定螺丝,中间有三颗,四个脚垫里面分别隐藏一颗!

拧下背面固定螺丝

  使用撬棒轻轻的撬开,打开后盖,后壳已经取下来了,能够直接看到造型比较独特的散热模组,没有风扇!

用撬棒慢慢撬开一条缝

华为MateBook X内部结构

  金属后盖,整体强度还是可以的。

金属后盖

  散热模组非常薄,只有散热管,没有风扇!

轻薄的散热模组

  电池非常的薄,容量40Wh。

电池容量40Wh

  电池下面有防热的铝箔。

华为MateBook X拆机

  固态硬盘比传统的固态硬盘短一些,造价会高一些(可更换的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

  长条形主板,表面覆盖很屏蔽罩的处理,WiFi无线网卡是直接集成在主板上的。

集成主板上的WiFi无线网卡

  背面完全的隔热的铝箔处理。

华为MateBook X拆机

华为MateBook X
主板特写。

主板特写

  这样小的机身中,扬声器的体积是可以的。

扬声器

  wifi天线固定在转轴上的。

wifi天线固定在转轴上

  金属的A面、C面还是很牢固的。

华为MateBook X C面特写

华为MateBook X A面特写

  到此,
华为MateBook X拆机教程完成,通过上面的拆机教程,您对它的内部做工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呢!

网友:
有点手机主板的赶脚,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见到客户用华为呢

网友:
看着都蛋疼,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网友:
华为的这个倒是挺个性的 目前还没拆过

网友:
谢谢楼主,很好很详细,收下来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
LZ好6  又长见识了   这机器维修起来.......

网友:
垃圾中的垃圾   没风扇 超薄   什么牌子都不行  性能高了 热量能不高? 热量高了  能不用风扇  ? 买这机子 能干啥   还不如买个爱拍   不看好现在的 设计师们   脑袋都被驴踢了

网友:
前天给一台小米笔记本换系统,运行没几分钟就卡死了,不管怎么样都是卡死,机器买了才2个月,最后要他找售后去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感谢大家的贡献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谢谢,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拆开感觉就这样 了    没想象中的那么好啊

网友:
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谢谢,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谢谢,收藏慢慢研究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谢谢,收藏慢慢研究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谢谢,收藏慢慢研究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谢谢,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都没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