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进水板,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7-07):
小6进水开机不显示

1.接电流表,看电流跳变------正常

2.手机连接爱思助手开机---------正常

3.显示连接座打值------------不正常

无背光回路,无背光输入。

4.仔细观察发现座子两脚腐蚀严重。

果断换座子。

5.亮机。

网友:
好文章  学习下,维修小白 标记学习

网友:
水经验专用,小小白要怎么升级....................................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的思维不错,排除法。。

网友A:
什么风枪拆的座了啊!!!!!拆的时候多少度?????

网友:
哈这个简单啊  谢谢分享。。。。。。

网友B:
吹座子也挺难的吧,多少度多少风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座子也挺难的吧,多少度多少风力

868d   温度是280      2档风速,吹1分钟左右

网友:
好牛的技术。都是检验。向楼主学习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细心,以后遇到我也要仔细观察!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IPHONE 维修比较麻烦,楼主只是比较简单维修

网友:
外观问题也能算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风枪拆的座了啊!!!!!拆的时候多少度?????

我也想知道,什么风枪,温度和风速多少??带胶的真怕吹变形

网友:
修手机 手工太重用了,不知道在呢么弄